简单的运放 求助

楼主:
如图 是一个积分电路吗 为什么要在放大器的正负端都加参考电压 有什么作用吗 在这里先谢谢答复的高手们

网友A(2010-10-28):
电路不完整,不好说。

网友B:
图看得费劲

楼主:
如图三段式铅酸电池充电管理电路  积分电路的特性  当ω大于10RC时 输出电压近似等于输入电压
不知道是否是积分电路 为什么在正负都要加参考电压  如果是抬高整个输入的频谱 可以一端加参考电压就可以了 这和输入是负的电压有什么关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