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GB信号连电阻接地是为什么?

楼主(2010-10-28):
如图,电容是滤波, 那电阻呢?这样接电阻会不会引起RGB衰减呢?RGB是什么信号?

网友A:
75欧 阻抗匹配电阻

网友B:
2L 可否解釋下,匹配電阻的作用?

网友B:
我知道了。hoho~~匹配電阻就是爲了和前端的電阻達到一個相對應的值,。使得RGB輸出設備(例如DVD或notebook)能輸出最大的功率~75ohm是一個規範,。即DVD等輸出設備內部也是等於75ohm的,此時RGB信號能以最大的功率傳輸。來21ic解的第一個問題。

网友C:
你看一下RGB设备的规范,RGB设备都是75OHM的,所以他在源端做了75ohm,那么和源端的负载(未知一般很大)并联后也就大概是75ohm了。很多的设计都是这么做的。
  我的建议:后面既然要用滤波为什么不可以用pi型等滤波呢,然后可以控制源端的阻抗为75ohm呀,直接加个75ohm的电阻耗能好大,对信号的衰减很大。
      不知道那位可以解释为什么都是加75ohm的电阻,而不是通过滤波器的使得源端的阻抗为75ohm呢?

网友A:
唉~

问这些问题之前,拜托先去搜索、了解一下传输线方面的知识,理解反射和驻波比的概念。

楼主:
这好像和阻抗匹配没什么关系吧,如果真要匹配,那电阻应是串联在RGB线路中,怎么会是接地呢?我觉得XWJ说的反射和驻波有道理,xwj能否说得更具体一点呢?

网友D:
用低频的概念理解传输线的错误想法:
1、为了取得最大功率,其实在低频下,取得最大功率没有意义,取得最大电压才有意义。
2、如果按照取得最大功率的想法,则音频功放的负载岂不乱套了。音频功率放大器的输出阻抗才毫欧级别。
可以这么理解,信号源的内阻是75欧姆,传输线的特性阻抗也是75欧姆,负载也是75欧姆,则信号传输的频响最好,没有反射。对于视频输出,放大器的输出阻抗很小,所以在输出端串联75欧姆电阻,使输出阻抗变成75欧姆。所以为了传输1VPP的信号,视频输出开路时的电压要2VPP。

网友C:
回复 楼主:

为什么会有放射和驻波?难道不是应为失配引起的吗?

网友E(2011-05-24):
学习了

之前看过一篇**,反射电阻是串联连接两个通信设备的,这里一端接地了,应该不是反射。驻波还没有看到过,等下问下百度他老人家,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