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L锁相环打开之后,我的波特率要如何算?

楼主(2010-10-28):
迷忙了,我用4MHZ的晶体,9600BPS的时候U2BRG = 12,那么我开了PLL之后,应当如何算呢,资料中没有相关的介绍啊!

网友A:
应该是倍频之后的结果。

你可以看串口的振荡频率来源是接在那个上面的,一般即使没有文字明确说明,也肯定可以从图上看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