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电容各种应用范围详解

楼主(2010-10-28):
 1.滤波电容:它接在直流电源的正、负极之间,以滤除直流电源中不需要的交流成分,使直流电平滑。一般常采用大容量的电解电容器,也可以在电路中同时并接其他类型的小容量电容以滤除高频交流电。
2.退耦电容:并接于放大电路的电源正、负极之间,防止由电源内阻形成的正反馈而引起的寄生振荡。
3.旁路电容:在交、直流信号的电路中,将电容并接在电阻两端或由电路的某点跨接到公共电位上,为交流信号或脉冲信号设置一条通路,避免交流信号成分因通过电阻产生压降衰减。
4.耦合电容:在交流信号处理电路中,用于连接信号源和信号处理电路或者作两放大器的级间连接,用以隔断直流,让交流信号或脉冲信号通过,使前后级放大电路的直流工作点互不影响。
5.调谐电容:连接在谐振电路的振荡线圈两端,起到选择振荡频率的作用。
6.衬垫电容:与谐振电路主电容串联的辅助性电容,调整它可使振荡信号频率范围变小,并能显著地提高低频端的振荡频率。适当地选定衬垫电容的容量,可以将低端频率曲线向上提升,接近于理想频率跟踪曲线。
7.补偿电容:它是与谐振电路主电容并联的辅助性电容,调整该电容能使振荡信号频率范围扩大。
8.中和电容:并接在三极管放大器的基极与发射极之间,构成负反馈网络,以抑制三极管极间电容造成的自激振荡。
9.稳频电容:在振荡电路中,起稳定振荡频率的作用。
10.定时电容:在RC时间常数电路中与电阻R串联,共同决定充放电时间长短的电容。
11.加速电容:接在振荡器反馈电路中,使正反馈过程加速,提高振荡信号的幅度。
12.缩短电容:在UHF高频头电路中,为了缩短振荡电感器长度而串接的电容。
13.克拉泼电容:在电容三点式振荡电路中,与电感振荡线圈串联的电容,起到消除晶体管结电容对频率稳定性影响的作用。
14.锅拉电容:在电容三点式振荡电路中,与电感振荡线圈两端并联的电容,起到消除晶体管结电容,的影响,使振荡器在高频端容易起振。
15.稳幅电容:在鉴频器中,用于稳定输出信号{的幅度。
16.预加重电容:为了避免音频调制信号在处理过程中造成对分频量衰减和丢失,而设置的RC高频分量提升网络电容。
17.去加重电容:为恢复原伴音信号,要求对音频信号中经预加重所提升的高频分量和噪声一起衰减掉,设置在RC网络中的电容。
18.移相电容:用于改变交流信号相位的电容。
19.反馈电容:跨接于放大器的输入与输出端之间,使输出信号回输到输入端的电容。
20.降压限流电容:串联在交流电回路中,利用电容对交流电的容抗特性,对交流电进行限流,从而构成分压电路。
21.逆程电容
用于行扫描输出电路,并接在行输出管的集电极与发射极之间,以产生高压行扫描锯齿波逆程脉冲,其耐压一般在1500V以上。
22S校正电容:串接在偏转线圈回路中,用于校正显像管边缘的延伸线性失真。
23.自举升压电容:利用电容器的充、放电储能特性提升电路某点的电位,使该点电位达到供电端电压值的2倍。
24.消亮点电容
设置在视放电路中,用于关机时消除显像管上残余亮点的电容。
25.软启动电容:一般接在开关电源的开关管基极上,防止在开启电源时,过大的浪涌电流或过高的峰值电压加到开关管基极上,导致开关管损坏。
26.启动电容:串接在单相电动机的副绕组上,为电动机提供启动移相交流电压。在电动机正常运转后与副绕组断开。
27.运转电容:与单相电动机的副绕组串联,为电动机副绕组提供移相交流电流。在电动机正常运行时,与副绕组

网友A:
要是每个都附上图就好了~

网友B(2010-11-28):
又长了见识,真心感谢楼主

网友C(2013-10-22):
看的云里雾里,不如不看

网友D(2014-08-14):
很详细,有好多都没注意过

网友E:
有用吗????全是人,只不过岗位不一样,名称不一样罢了,建议说点那些电路要注意用那些电容,也就是电容选取,比如瓷片电容、cbb电容、胆电容,容量一样,用在不同的线路中要选哪个??????????????????????????????????????????你说说

网友F:
等待大家的科普。穿心电容据说最好了,在高频电路不普通圆柱的出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