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电二极管做触发信号的问题

楼主(2010-10-28):
光电二极管作触发信号,来记录另一路AD采样的开始时间,把光电管信号直接输入单片机进行AD,发觉AD转换出来的值范围好大,为什么不是一个恒定值?电路和采样到的信号如下:

楼主:
想得到一个脉冲信号,这个电路怎么改进

网友A:
任何ADC都有信号源内阻要求。

网友B:
有可能是光源受调制,白炽灯日光灯都不是连续光。要确定是否受到调制,应该看看接收到的波形的频率。
示波器显示的信号已经足够得到一个脉冲信号,只要将阈值设定恰当。

楼主:
3楼的xjw老师,我不太了解您的意思,加大串联的电阻?
4楼的maychang老师,意思是说,我想得到一个脉冲信号,只能用软件来实现吗?比如设定一个值,大于这个值为一,小于就为零?我这样想的:我主要是想捕捉到光电管下降沿的时刻,因为根据采集到的波形,前面也有电压为零的值,所以在软件中,判断的时候,感觉不好判断,所以想得到类似脉冲的信号,前面一直是某个值,有光(强光)时,值变为零,我就可以得到这个下降沿的时间了,不知这样想对不对?

楼主:
xwj老师,不好意思,名字打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