振荡器的反馈系数。。新手虚心求教!

楼主(2010-10-28):
最近我们高频电子线路学到了振荡器这块儿,发现了一个问题:
最近我们高频电子线路学到了振荡器这块儿,发现了一个问题:
新手版没人回答。。来这里了,==!
最近我们高频电子线路学到了振荡器这块儿,发现了一个问题:

反馈系数F=C1/C2,书上说反馈系数一般选择1/2~1/8。然后等到学电容反馈三端振荡器时,书上又又有这么一段话:“经试验证明,C2/C1取1/2~1/8较为适宜。”这样的话跟反馈系数不是矛盾么?希望可以帮我解惑下。
这个电路图是我自己做的,仿真的时候可以振荡,波形还可以,但是实际搭了下,示波器检测不到信号!求大虾们帮我看看电路,顺便最后帮我解决一个问题就是:怎样设置可以让振荡幅度达到预期值啊,比如1V。我一般都是Q点选在中间,没注意这个。想知道怎样调。我用的三极管是C9018

网友A:
“实际搭了下,示波器检测不到信号!”
很可能是没有起振。
不起振不一定是反馈太弱,直流工作点不合适也可能不起振,LC回路损耗太大也会不起振。
首先应该检查直流工作点,确认直流工作点合适之后,再考虑加大反馈。
想要使振荡幅度达到你要求的数值并不现实。这种振荡器幅度的稳定是靠管子工作到饱和或截止即非线性区来实现的。

楼主:
谢谢~~~
直流工作点的设置是让它开始工作在放大区吧。我测过了直流工作点,觉得还合适的。
主要就是C1和C2的取值问题,有点没弄明白。是C2/C1还是C1/C2...
因为书上说的反馈系数和实验证明是矛盾的。。。

网友A:
3楼:
首帖的图中C1C2数值不合适。两支电容位置对调可能好一些。
理由:三极管集电极输出阻抗很高,所以从谐振回路看过去的三极管输出阻抗近似即R1。而三极管发射极输入阻抗很低,远低于R4的1k欧。因此C1应该数值较小而C2数值较大才合适。

网友B:
这个电容三点式振荡器你在Q1的射极开环,并在射极提供一个试探信号,可以发现这是一个共基极放大器,C3是起隔直通交的作用。那么反馈系数就是两电容容抗之比f=Xc2/Xc1=[1/(wC2)]/[1/(wC1)]=C1/C2(其实就是说集电极的输出经两电容分压后又输入到射极),后面那半句与前面矛盾,显然是错的。上面反馈系数显然忽略了经电容C1反馈回来后看到的R4和三极管射极输入电阻(假设为re),那么C2的容抗显然是要|Xc2|<<(R4||re)(电容越大,容抗越小),所以may伯说两电容对调才合适

网友B:
再补充一点,may伯4楼给出的理由中,是说交流电流经射极输入到集电极输出,幅值几乎是不变的,且集电极输出端看到的C1、C2、C4和L1构成的并联谐振网络理想情况下对谐振频率而言阻抗是无穷大的。且假设R5>>R1,那么集电极看到的负载阻抗就是R1,而从发射极看出来的阻抗又是很小的(因为C2的容抗很小)。在这样的前提下稳定振荡后,发射极和集电极的交流电流幅值相等,相位也相同,而阻抗是集电极看出去的大,发射极看出去的小,意味着集电极的交流电压幅度比发射极的交流电压幅度是有放大的,并且同相位,稳定振荡后发射极的输入信号由集电极输出信号经反馈电路提供,问了确保两者同相位,所以两个反馈元件需要是同性电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