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BUG?

楼主(2010-10-28):
我今天仔细看了一下STM32F103RCT6发出来的波形,发现当设置成有检验时,它的串口会少发一个数据位,例如数据位为8位,无论奇还是偶校验都会变成7位数据。这跟串口是否配置成IC卡模式没有关系。我的串口1平时配置成 N,115200,8,1,和PC通讯完全正常,当无论设成奇还是偶校验、8位数据,PC接收都会出错。如果把STM32串口设成奇或偶检验,9位数据,而PC设成相同的校验但是8位数据,通讯也没有问题——这应该是STM32的硬伤、严重BUG了!(昨天发现它的IC卡接口工作不正常,请教了技术支持还没有解决,这是今天再次发的邮件的内容)
请ST尽快给出一个解决办法吧!

网友A:
STM32的规格书对串口已经写明,8为数据位包括校验位。也就是说实际的数据位要少一位的。如果你真想传9位数据你只好取消检验位了

网友B:
根据2L的解释,没有问题

网友C:
我有客户是高手,103RBT6  C8T6,用得很多:victory:

网友D:
2楼的解释是对的,这不是ST的BUG,是楼主脑袋里的BUG,:lol

网友E:
STM32是我10年以来用得最爽的片IC了,最不爽的是TI的DSP,也不知道是仿真器的问题还是芯片的JTAG没做好!

网友F:
TI 的那些DSP主要是RAM 太小,不带硬件DAC, 最讨厌就是那个忽悠人的150PS PWM DAC.
(标成皮秒其实是想骗一些不懂硬件的电工) 换算成12位DAC 直流电压速率大约仅有160K。

150ps   =  1000M *(1000ns/150ps)=6600M /4096(12位)=1.6 M /10(滤波成直流)=160 K

STM32 的中高端系列,无论是RAM,flash ,DAC,外设, 还是DSP处理能力,都已经超越了TI的低端DSP处理器了。

楼主:
"2楼的解释是对的,这不是ST的BUG,是楼主脑袋里的BUG",作为技术支持的斑竹是这样说话的吗?
我做了近20年的硬件,其间串口波形不知看了多少!从来没有听说过"8位数据,1位校验实际上是7位数据加1位校验"!如果还有会用示波器的,把PC串口设成8位数据加一位任意(奇或偶)校验,打一下波形看看是什么样子,不要信口雌黄!你自己做的不标准没关系,你可以说LZ就是要这样设计,但不要说通行的标准就是这样的,更不要诬陷指出自己错误的人.极端BS某些"人"!

网友D:
如果楼主认为我的那句笑话冒犯了你,我向你道歉。

楼主:
无所谓道歉不道歉,我也说得比较过激,话说过就算了,都别放在心上。大家都是在这里互相学习互相进步,觉得香主真不该这样说话,特别是在这里你还是代表了什么的。

网友F:
香水版主免费教会楼主看手册,楼主学完了反过来就咬一口。有这样学技术的吗?

楼主:
错误的东西你要奉为圣经我也没有办法。我教会了你懂得标准的东西是什么样子你还要反咬一口,这样学技术,我只有希望以后有机会恭喜你功成名就。

网友F:
真搞笑,明明就是楼主搞不定的难题,香水版主一句话帮你搞定了,学会了竟然放起P话来了!
你这么牛,干嘛不直接在主贴中指出手册是这样写的?偏要让别人告诉你!

网友G:
和谐,和谐、、、

网友E:
经过这么一下,以后对这个问题绝对印象深刻了,对后面的人来说绝对不会再遇到这个问题了,对大家来说是好事啊,吵吵更健康!我奉行一句话“不能改变它,我就服从它”

网友H:
这个只能说是LZ没仔细看手册的结果,这段时间弄的一个协议用到的就是8位数据和一位校验,我没看芯片手册之前也是认为,设置8bit数据长度,打开校验就OK了,结果怎么都不对。然后又仔细看了手册才发现,要设成9bits才可以,呵呵!

网友I:
很热闹呀,我印象也深了!

网友J:
的确和别的单片机不一样,很容易疏忽,不知道为什么弄成这样

网友K(2013-05-21):
这样设置串口值得留意,多谢分享经验。

网友L:
呵呵   谢谢楼上的问题探讨   不错   有时间需要好好看看   顶一个    不错哦

网友L:
在坛子里   希望大家能够理性讨论问题   这样   才能使技术有大幅度提高   个人的意见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