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电池盒的设计

楼主(2010-10-28):
我现在要设计一个移动的锂电池盒, 锂电池容量7000mAH 左右, 充电电流2A ,放电电流要能承受2.1A ,输出电压5v 。
跟大家共同讨论一下,我会把这个帖子跟完到设计完成。
第一,别人说这么大的放电电流应该用两节锂电池来做, 这我想问两节锂电池是并联还是串联呢,并联和串联到底各有什么优点呢? 什么时候应该选择用并联,什么时候应该选择用串联呢?
欢迎大家共同讨论, 如果有提供2A 多节锂电池的充电IC ,也可留言 。

网友A:
理智的方法是一节锂电,少去电池均衡的问题。

楼主:
但是一节锂电池的问题是,这么大的放电电流会把电池会很快把它拉低到截止电压,从而使电量不能充分放出来,另外就是容量要达到这么大,一节的尺寸也可能存在问题呢。。。

网友B:
3S2P或者4S2P

网友C:
分析一下笔记本电源……

网友D:
一个锂电就可以了,最好选择聚合物电池。

楼主:
现在选用的也是聚合物的锂电池,用两节来分担2A的放电电流,电压下降就没那么快了

网友E:
2A电流叫大?随便那个镍镉镍氢都放得出来.锂电也不在话下.
自己去淘宝买块好的锂电芯,随便放.

网友F:
现在的贴子刚又多出一个分享功能:)

楼主:
是的,看来大部分的都是并联的
但是并联和串联的特点各是什么呢,还是没怎么弄清楚呢

网友G:
串联,电压增加一倍,电流不变
并联,电压不变,电流增加一倍

网友H:
回复 楼主:

1.充电用MCU管理。想2A就2A。3A就3A。
2.输出升压。但是电池可能得要好些了。因为输出5V2A时。电池电压在低压时,电流好大。
3.电池可采用并联。但内阻需求较高。也可采用大容量电池。

楼主:
1.充电用MCU管理。想2A就2A。3A就3A。
2.输出升压。但是电池可能得要好些了。因为输出5V2A时。电池电压在低压时,电流好大。
3.电池可采用并联。但内阻需求较高。也可采用大容量电池。

1.充电一般不都是采用充电IC来控制吗 ,如果我们用MCU来控制,是用PWM信号来控制电流不?
2. 说的很好,这个就是我担心的,电压低的时候电流大
3. 是不是指并联的时候电池的内阻就比较大了?如果内阻变大了,那么它分得的电压也变大了?

网友I:
理智的方法应该是两节锂电

楼主:
15楼的可否说一下理由? 学习一下

网友J:
2节锂电可以串,也可以并,串就降压,并就升压。
由于电池容量大,采用专用芯片太贵,可以用MCU来开发,我们的客户有用GT6312,GT6316等等,都能达2A的电流,不热量不大。
锂电池,尤其是大容量的,非常危险,如果没有一定的锂电池知识,建议不要自己去弄,市面上有成熟的方案选择,自己去开发的成本不一定会低。
我们是一家专业的半导体公司,如果有需要,可以联系我!

楼主:
有没有用MCU来控制电流的参考电路图?

楼主:
我看电池的规格书一般的锂电池的充电电流都是0.2C , 那我如果两节并联(每节3500mAh),那他的C就应该是7000mah了,0.2C=1.4A 了?

网友D:
0.2C等于700ma而已。

楼主:
当用USB和移动电源和手机同时连接,优先给手机充电,如何来判断

网友H:
回复 网友I:

请教下理智的方法应该是两节锂电?

两节是串还是并?

1.首先.如果是串...输入充电器想用5V来充.得升压...升压的话.如果用USB.很多电流达不到启动电流.升不动...充不了.
2.如果用并..5VUSB类充电器没问题..但是输出的5V2A时..电池需要放电电流很大..这个对电池寿命有着重大关系...电芯差了..用不久就不行了.

网友H:
回复 楼主:
1.充电用MCU管理。想2A就2A。3A就3A。
2.输出升压。但是电池可能得要好些了。因为输出5V2A时。电池电压在低压时,电流好大。
3.电池可采用并联。但内阻需求较高。也可采用大容量电池。

1.充电一般不都是采用充电IC来控制吗 ,如果我们用MCU来控制,是用PWM信号来控制电流不?
2. 说的很好,这个就是我担心的,电压低的时候电流大
3. 是不是指并联的时候电池的内阻就比较大了?如果内阻变大了,那么它分得的电压也变大了?

1.用MCU控制MOS的占空比就可以调节充电电流了.
2.这个是必须.如果两串电池时..你就必须给移动电源配一个单独的充电器.如果是并的话.那么你可以用5V降4.2V给电池充电就OK了.
3.电芯有以下两个问题:
3.1 内阻相近.不可相差大于30mR,
3.2 容量相近.不可相差大于30mAH
3.3 平台最好也能相近..当然.近几天.关注放电平台的比较少了.

网友H:
回复 楼主:
问:有没有用MCU来控制电流的参考电路图?
答:这个就跟DC DC一样的原理.只是开关管那么的信号是MCU提供的PWM信号..

网友H:
回复 楼主:

问:我看电池的规格书一般的锂电池的充电电流都是0.2C , 那我如果两节并联(每节3500mAh),那他的C就应该是7000mah了,0.2C=1.4A 了?

答:其实也有大放电电流的..1C.2C都有.甚至10C的.

楼主:
多谢Galway-zhang ,的详细回复 。

但是还有一些不明白:

24#
15# xwj

请教下理智的方法应该是两节锂电?

两节是串还是并?

1.首先.如果是串...输入充电器想用5V来充.得升压...升压的话.如果用USB.很多电流达不到启动电流.升不动...充不了.
2.如果用并..5VUSB类充电器没问题..但是输出的5V2A时..电池需要放电电流很大..这个对电池寿命有着重大关系...电芯差了..用不久就不行了.

问: 你这里所说的“但是输出的5V2A时..电池需要放电电流很大..这个对电池寿命有着重大关系...电芯差了..用不久就不行了. ”  并不是跟并联还是串联有关? 无论并联还是串联就是因为放电电流大到2A ,所以对电芯要求是很高的 ?

楼主:
file:///D:/G D:\G 盘

楼主:
单节1A充电电路

网友D:
回复 楼主:

问:我看电池的规格书一般的锂电池的充电电流都是0.2C , 那我如果两节并联(每节3500mAh),那他的C就应该是7000mah了,0.2C=1.4A 了?

答:其实也有大放电电流的..1C.2C都有.甚至10C的. ...
引用 网友H:

你算错了吧???应该是0.2x3500=700

网友K:
30楼:

你的图不是充电电路啊,是个升压输出的稳压电路啊。

另外:SI6913为什么用2个?好像一个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是按照两节来算的所以乘以2了,不知道对不

楼主:
30楼:

你的图不是充电电路啊,是个升压输出的稳压电路啊。

另外:SI6913为什么用2个?好像一个就可以了。
引用 网友K:

是的,这个只是升压输出的部分,输出要5v/2A的 。

网友L:
市场上有专门给两节锂电池充电的IC,如果用MCU,我觉得成本肯定很上升的

楼主:
1.并联和单节在应用过程中主要有什么区别? 比如我用两节3500+3500的并联,与一节7000的会有什么不同?
2. 锂离子充电IC 有线性的和PWM的,有什么不同,哪个好点呢?

楼主:
1.并联和单节在应用过程中主要有什么区别? 比如我用两节3500+3500的并联,与一节7000的会有什么不同?
2. 锂离子充电IC 有线性的和PWM的,有什么不同,哪个好点呢?
3. 有没单节2A的充电IC 推荐?

网友H(2010-12-06):
1.两节的时候.会因为工艺问题.及两颗电芯不可能做得一样..在常期充放电后..有电芯的内阻念头.容易造成损坏
建议能单就单.
2.线性的简单.但是充电电压范围有点窄.PWM呢.则是输入电压可以做得宽一些.至少发热量会比线性的好.
3.2A线性没有用过.直接用PWM就OK了...用PWM去做.

网友M:
这个移动的电源我前几天也做了一个,从市场上买了一个锂电池.
做的效果一般般,还带个太阳能板充电.输出5V,用作手机充电.

网友H:
效果一般般是指什么一般般呢?
充电效果?还是怎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