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的USB转串口为什么不能用STC-ISP下载?

楼主(2010-10-28):
笔记本电脑的USB转串口为什么不能用STC-ISP下载?
一直提示
笔记本电脑的USB转串口为什么不能用STC-ISP下载?
一直提示
笔记本电脑的USB转串口为什么不能用STC-ISP下载?
一直提示
笔记本电脑的USB转串口为什么不能用STC-ISP下载?
一直提示
另一个版本V486也不行啊
求解怎么弄……现在有驱动,有端口,就是无法下载

楼主:
看网上说,要调低波特率4800还高么?
换了stc-isp V486,也是一直死在那里

网友A:
先在PC上使用普通串口尝试,排除硬件问题

网友B:
老姚的东西不是很好用,如果片内的ISP被冲掉了,就再也不能使用UART的ISP了。

网友C: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同一根USB转串口线,台式机能用,笔记本就不能用,不知道啥原因。

网友D:
USB转串口只能用于那些“即插即用”类型的自动握手连接的设备,它们之间有标准协议,像数码相机、打印机之类;
     凡是需要人工设置协议参数的外设东东都不行,——自己的私有协议,(老姚的UART只是3线连接吧,连握手信号都没有。)USB转串口怎么知道如何转换?
    所以,只能使用物理UART。带有串口的笔记本如今只能在二手市场上买到了。500元左右的已经是崭新(库存积压)的了。

网友E:
我还没用笔记本玩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