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通过电脑控制电路板

楼主(2010-10-29):
我这车库门都接有墙上按钮,有的客户想通过电脑来控制车库门,其实用电脑控制一个按钮就能实现了,但我想来想去,不知道怎么通过电脑控制那个按钮,想给电脑编个程序好像不容易吧,求教解决办法!

网友A:
说得太笼统。电脑在哪里?
a)控制室 b)客户车内 c)客户家里 d)客户手机

网友B:
楼上的估计要给车库拉网线了

网友C:
首先你要有个以太网模块,车库那做个控制器,带以太网的,插入网线,接入家庭网络,在计算机端写个界面,扫描局域网,找到你的车库控制器,界面上做什么就靠你的想象了,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脑是固定的,可以理解为在控制室或者在家里,距离不用说了,也不是太远,就按1000米算吧,主要是能控制那个墙上按钮就可以了,
  注意,客户非要是用电脑能控制,或许人家有钱呢,不在乎成本,咱也没法,不用考虑经济成本可行性

楼主:
回复 网友C:
听起来不错,不知道可不可以说的详细点,我有点似懂非懂的感觉

网友A:
1) 满大街的以太网转串口模块;
2) 很多都是带I/O的。
说到这里就不用再继续了吧……

网友D:
呵呵,“就按1000米算吧”
这个距离可不短,网线达不到,无线也达不到,布光纤估计你也作不了接头...

网友E:
4-20mA、485、422信号能拉到

网友F:
电脑串口接单片机1,单片机1通过485接单片机2,单片机2放在车库控制按钮可以不?

网友G:
usb转成485发出去,车库弄个单片机+继电器

网友H:
呵呵,“就按1000米算吧”
这个距离可不短,网线达不到,无线也达不到,布光纤估计你也作不了接头...
引用 网友D:

是这么回事,局域网也解决不了的。。

网友A:
呵呵,“就按1000米算吧”
这个距离可不短,网线达不到,无线也达不到,布光纤估计你也作不了接头...
引用 网友D:

422+低波特率

楼主:
呵呵,发现洗碗机了
回复所有楼上人:电脑上的操作界面咋办?最好是个专门的车库门界面,不弄单片机的编程界面,只给他保留几个点击按钮就行

网友I:
弄个2.4G的无线,一端控制门,一端通过USB转232连接电脑

网友I:
大不了加个中继器,不用牵线

网友J:
你们说的最多,LZ也做不出来。
做一个大功率的无线遥控器最省钱了,这和电脑有什么关系?
如果偏要和电脑拉上关系,无非就是电脑来控制无线遥控器。
如果想可靠控制,要双向无线通信。
如果不考虑时效,用GSM手机最方便。

网友K:
电脑程序用”VB“写个控制串口的程序最简单的电脑编程。还有就是使用“易语言”控制串口都是很简单的电脑编程;串口转485 远距离通讯 接受端485 +串口的单片机。这个实现起来容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