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大,RS232指示灯怎么做

楼主(2010-10-29):
老大,怎么在RS232里面加指示灯?
就是能显示发送、接收的状态
我的想法是,直接把TX/RX连接到MOS管去,这样就可以了吧?
还是有什么别的好方法呢?
希望大侠能指点一下哟

网友A:
常规省钱做法:10K电阻 +9013+ 2K电阻+高亮LED 应该看的明白的

网友B:
可以用MOS、晶体管,也可以利用电路中富余的门电路。

楼主:
回复 网友A:

9013的话,会不会因为消耗掉传输线上的电流,导致传输出问题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一听到我们老大要求做这个指示灯时,最直接的想法就是MOS管,但价钱···
还有,听说MOS管很“脆弱”,不知道怎么样
用门电路,比如我用358的话,两路RX和TX,刚好。这样的话,跟用两个MOS管比较,那种好呢?
还望大侠指点
还有,要是用三极管的话,会不会出现拉电流的问题呢?
还望大侠指点

网友B:
358是运放,不是门电路。232电平转换芯片的输出能力带晶体管没问题,但MCU的输出能力很可能不足,MOS管是电压驱动型器件,对IO输出能力要求不高,但门电路仍是最方便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过电路里没有多余的门电路了的
那个,等等,你说的门电路,该不会是232芯片的吧?
要是232的话,出来高电平成10V了,通过三极管再去带LED?还是直接带LED呢?
如果用232的话,出来直接到LED就可以了吧?
还有,如果用358应该也行的吧,我那旁边刚好有一个358,目前只用了1路,可以拿出1路来用。
多谢大侠的指点,小弟跪拜

网友C:
358跟随器没问题,但我记得好像闪的非常快,看着不太爽

网友B:
门电路是诸如非门、与非门、或非门这样的逻辑电路,这都不知道?你要两路指示,只有一路运放是不够的。

网友D:
我是直接使用232驱动了一个三级管,再用三级管驱动了LED,这样可以吗?

网友E:
RS串口可以驱动发光二极管,用一个10K的电阻限流就可以了。

网友A:
回复 楼主:
9013 不会影响传输线的,至少我做了那么多没遇到过问题

网友F:
一个三极管就搞定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