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中断!

楼主(2010-10-29):
(无正文)

网友A:
典型的是不直接支持中断嵌套

在中断中如果重开中断,那么其它任意中断可以响应,也能正确执行中断
但有几个问题要注意
1: 首先在中断中重开中断后要先关闭当前中断,避免自己嵌套自己
2: 没有类似51的中断优先控制,优先只是多个中断同时产生时有用
3: 可以用软件完成类似51的中断抢先,但比较麻烦,一般不用
...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明白!还是尽量不要在中断里开中断。以免程序有意想不到的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