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说说 芯片管脚不悬空 都有哪些好处

楼主(2010-10-29):
(无正文)

网友A:
不同的芯片作用也不一样吧

楼主:
是的  所以有 一般芯片让你不要悬空 为了什么呢? 都可以有哪些好处  都说说啊

网友B:
输出可以悬空。

输入端口通常阻抗很高,如果悬空容易受干扰。干扰会让内部的电路工作在线性状态,耗电会增加。
输入接高或低电平,可让内部的晶体管处在饱和或截至状态,减小功耗。

另外,悬空引脚引入的干扰,被内部电路放大,会对邻近电路产生干扰。

楼主:
恩 学习了  降低 功耗 谢谢AWEY 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