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桥的问题,急,要毕不了业了,大神帮帮忙

楼主(2010-10-29):
IR2110与H桥的电路如图所示,当H桥的PHASE A与PHASE B接电机时,在两片IR2110的HIN LIN均未给信号的情况下,转动电机(PHASE A与PHASE B之间产生反电动势),此时AH处的MOS管G与S之间会产生电压,从而导致其导通。已经确认所有的MOS管都是好的,然后两个2110换过N片后,还是这种症状。大神门帮忙分析下。此时继电器控制端是悬空的。

网友A:
你不是两相四线的步进电机?

楼主:
2# wangwenxue 不是啊 就是普通的电机

楼主:
大家帮忙分析下呀  看看电路

网友B:
导通了又怎么样?

网友C:
图画得太不紧凑,看不清楚。
电机接在PHASE A与PHASE B之间?这还是H桥吗?错了吧?

楼主:
6# maychang 是的。。。这怎么不是H桥呀

网友B:
你的H桥下管好像没接地

网友C:
7楼:
H桥控制直流电机,电机时接在桥的左臂中间与右臂中间,即桥的对角线上,电源在另一对角线上。
忽然发现你的桥下面未接电源地,这也不能工作的。

楼主:
9# maychang 实际是接了地的

网友D:
IR2110是不能驱动直流电机的吧,你接法看不清楚

网友C:
10楼:
“实际是接了地的”
你心里知道,别人可不知道。
把原理图好好重画再说其它吧。

网友E:
给IR2110的HIN LIN一个明确的低电平试试?再查查是否AH处的mos管有问题?将AH和IR2110的驱动线路断开,判断一下电压是由IR2110输出的,还是由mos自身引起的,就好判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