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极管的选择

楼主(2010-10-29):
(1)普通降压二极管用什么类型的二极管工作电流最小,既在电路中对电流的阻止最小
(2)什么类型的稳压二极管工作电流最小

网友A:
楼主的概念不对,没有称作“降压二极管”的,稳压管也不分什么类型,都是利用齐纳击穿特性工作的。

网友B:
“在电路中对电流的阻止最小”
实在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
要管压降最小?

网友C:
是静态电流吗?
楼下继续猜

网友D:
估计LZ在做电池供电设备.
2AP9,2AP10锗二极管正向压降最小(0.2V),一般硅二极管为0.6V
想做微功耗稳压器,不能用稳压二极管,因为要进入稳压区,起码得mA级的初始电流,得用三端稳压芯片,例如HT7130,HT7150,静态电流仅几个μA,0.70元/只

楼主:
tyw说对了,我现在就是在做电池供电设备,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