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车该怎么充电比较合理?

楼主(2010-10-29):
1,说明书上说是最好随用随充,不要等电用光了再充电.即是鼓励多充电.
2,而网上说电池寿命和充电次数有关,就是有个次数限制,超过这个充电次数,电池就不能工作了,即是电池不要频繁充电.
上面哪个说法是对的? 电动车该怎么充电比较合理?

网友A:
得看你的电池是哪类电池了

网友B:
楼上说的不错,跟电池种类相关。

网友C:
充放电有一定的循环次数。

网友D:
注意电池保养,新电池一般到一年就要保养了,补水或去硫化,
良好的使用习惯也很重要,尽量不要突然大电流放电或者低压闲置过长时间。

该死不能活,你管他什么循环不循环,没电就充,保持电压正常就OK。

网友E:
尽量浅充浅放,不要等电完全放完了再充,
更不能放完电后长期不充电。否则电池绝对完蛋。

电池充电次数是指放完全部电再充满为一次循环,而放掉一半点充满可以视为半次。
除了早期的镍镉电池有**效应必须放电外,其他的电池**效应都很小,应该今年浅充浅放。

如果电池长期不用,应该充电80%后保存;对于很久没用过的铅酸蓄电池,应该定期做几次完全放电、充满电循环,以消除硫化效应。

网友F:
电动车电池需要适应经常性的大电流放电,是经过优化设计的,我觉得浅充浅放不太合适。浅充浅放会使电池老是在电极附近进行电化学反应,容易损坏电极,放电50%再充电应该比较合适。而且使用3个月到半年,要至少放空电一次,以激活电池的性能,电池说明书里好像有说到。

网友G:
用到剩下10%再充满

网友H:
在我看来,电瓶车的电池的充电和一般蓄电池的使用情况不同,一般我们可以保证电池没电的时候及时充电,而电瓶车使用的人专业素责不一,使用环境复杂,你总不能要用户为了保证电池的理想寿命,而要求用户使用的时候要电池完全没电了在去充电吧?车是随时随地要用的,所以说明书说的没有错!网上说的也对。

网友I:
阀控,密封,胶体,铅布,各种电池工艺不同性能不尽相同,有的耐短时大电流短时放电忌深度放电,如启动型;有的耐深度放电但倍率不大,如牵引型。电动车要用牵引型,市面上很多是用摩托车启动电池串起来卖的,刚跑时是很猛的,不过寿命可想而知。

网友J:
基本上是应该随用附充,不要等用完了再充,浅充比较好!还有应该用好的充电器,充电器也非常重要,差的充电器经常会把畜电池充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