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74HC132电路分析---大侠请进!!

楼主(2010-10-29):
各位大侠,现在有个电路如图,这是一个感应探测电路,目前的问题是探测距离只有5mm左右,我需要能够探测30mm的距离,如果有哪位能够帮组解决,必有重谢!!

楼主:
说明一下,右边J1输出是接一个线路板天线。

楼主:
如果能解决这个电路问题,可以随时联系我13586822508,或者QQ:597415681

网友A:
传输媒介没有说明,介个谁也帮不了你

网友B:
看你穿透的东西是什么了,如果是良导体,那么高频都被反射了,低频相比而言好一些;如果是介质,那肯定是高频强

楼主:
谢谢各位指点,
这个产品是探测木板的厚度,用在墙体装潢的时候,探测石膏板或者木板里面的加强筋,通常叫木档或者木条之类的,如果有人能分析出这个电路,请随时联系我,
有赏!!

网友C:
线路板天线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
能画出示意图吗?有串联隔直电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