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新手请教各位大侠关于开关管选型的问题

楼主(2010-10-29):
      最近小弟正在制作一个小功率开关电源大约5W,由于刚开始学习开关电源的设计,很多地方还不明白,比如开关管选型,有一个管子最大能支持Ids 为2A 而我只用0.2A作用就够,这样的管子我用合适么?如果不合适我该怎么选呢?望大侠们指教。

网友A:
你只需要0.2A但管子可以达到2A,这样的管子用到你的电路中没有问题,可以工作(管子的其它参数也必须满足要求),而且管子的导通损耗可能比小电流管子还要小一些,因大电流管子的Rds比较小。缺点是这样的管子价格一般比较贵,你的成本高了。

网友B:
0.2A是峰值电流吗?峰值电流这么小,能做到5W?
有点怀疑。

网友A:
3楼:
不必怀疑。峰值电流0.2A,直流供电电压300V的话,别说5W,输出10W都可以。

网友B:
100kHz开关频率的话,做5W,峰值电流控制在0.2A,电感量在2.5mH左右。
maychang说的不错。我太武断了。

楼主:
我现在是 50KHz,峰值选取了0.5A左右,电感2m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