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17无反馈的问题

楼主(2010-10-29):
电路很简单,LM317集成电源。
     我想问一下,两个电阻组成反馈用来调节输出电压,如果我不要反馈将两电阻到ADJ端开路会怎么样?
    如果这样断开不行,怎么样可是使得反馈断开?

网友A:
不知道你的目的是什么,317本来就是靠这个来调节输出电压的。
你自己操作下就知道断开是什么现象了。

楼主:
LS..额。。就是突然想到,如果不要调节,没有反馈会是怎么个现象。。。是会稳定在1.25V么,纯粹好奇而已。。

网友B:
adj脚悬空时,测得的输出电压比输入电压小些。
adj接地时输出固定1.25V。
你自个儿去试吧,有好奇心很好

网友C:
是否要再试一下输出脚不接,是不是有电压输出?

网友D:
有好奇心怎么可以呢?
又不是3岁小孩,难道你想碰碰220V市电,看看会不会触点而死?
还是搞懂原理吧,这是最基本的电路原理。

网友E:
没反馈就等于开环了,输出略小于输入而已。

网友F:
实测输入8.4V  如果将二个电阻都去掉,输出8.2V,,如果只将R1去掉,输出7.7V

网友G:
这不仅仅是反馈,串联稳压电路还必需提供对地回路,否则相当于串入一个非线性电阻。

网友H:
熟悉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