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可以产生两路同频正旋波(相位差幅值任意可调)AD芯片

楼主(2010-10-29):
外围电路越简单越好。输出频率范围为50-100HZ之间,

楼主:
没有人知道吗?:'(

网友A:
那是A/D?
产生模拟信号,需要用D/A才对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D/A,那你那有什么建议没有?

网友A:
要产生50~100Hz的正弦波信号,因频率够低且变化范围不大,用具有PWM输出的单片机最合适。
例如ATmega8,有两路16位PWM输出,可以产生两路正弦波。这两路之间的相位差可以由软件控制,想要多少就是多少。幅度控制更简单,可以用手动的电位器,也可以用数字电位器。
如果不愿意用PWM,那就用两片D/A芯片,同样由单片机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