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香主解答RTC问题

楼主(2010-10-29):
请问香主是否有遇到过RTC因为温度过低而不能起振的问题?
ST RTC晶振是否需要并一颗反馈电阻?
谢谢

网友A:
建议你看看ST有一篇关于RTC和晶振的应用笔记。

楼主:
请问如果出了批量性问题如何跟ST联系?

网友A:
请问如果出了批量性问题如何跟ST联系?
引用 楼主:

可以通过购买渠道联系ST,只要是正规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