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掉电保存大量数据的方法?

楼主(2010-10-29):
目前在一个项目中遇到这样一个问题,用的片子的PIC18F系列的,就是需要在掉电的时候保存至少500字节的数据,在检测到掉电的时报数据保存在片子内部EEPROM中;按照PDF上说的擦出写一字节需要4mS,这样算起来的话,500字节的数据就可能要几百mS了,如果用储能电容的话,那得要一个多大的电容啊!
    还有是关于掉电检测电路的设计,我是用一个12V的开关电源,经过5V稳压供给片子供电,这样应该如何设计电路才合理呢?
    其三,考虑到上述问题,我想用锂电池,在检测到掉电后让片子进入睡眠模式,来电后再恢复,这样的话,不知道一颗80mAh的锂电能用多少年!
    希望各位能踊跃的讨论这个问题,帮我解决这个难题!
    在线等待yewuyi的解答!

网友A:
1、法拉电容的容量比较大,MCU检测到掉电后,关闭到耗电比较多的外设,依靠法拉电容写500个字节的EEPROM,需要的时间>(500*4MS=2S) 。
2、一般大电解电容,MCU检测掉电后,关闭到耗电比较多的外设,依靠大电解电容的电能,写500个字节的数据到铁电存储器,铁电存储器不需要擦写时间,所以写的时间就是你的MCU执行500个字节写命令的时间。
3、使用电池的情况下,如果电池电未充满,则可能出现错误。
4、第一和第二个方法,至少需要再电容前加一个小压降的二极管,防止VCC被别的器件消耗掉。

网友A:
方法有很多,

楼主:
第一种方法也是我最先想到的,在电容前加一个肖特基二极管,但是一个3300uF的电解电容,检测到掉电后关掉其他的外设也不能持续2S吧!
    铁石存储器暂不考虑!
    锂电在正常情况下,一般能用个几年?

楼主:
这是第一种方法的检测电路!请各位指点下有何瑕疵!欢迎拍砖

楼主:
+12V为开关电源输出的

网友A:
第一种方法也是我最先想到的,在电容前加一个肖特基二极管,但是一个3300uF的电解电容,检测到掉电后关掉其他的外设也不能持续2S吧!
    铁石存储器暂不考虑!
    锂电在正常情况下,一般能用个几年? ...
引用 楼主:

能不能支持2S,那需要看你的本事了。

楼主:
能不能支持2S,那需要看你的本事了。
引用 网友A:

支我两招!

网友A:
我已经说过了啊,关闭其它消耗电流的外设,至于怎么关闭,关闭多少,关闭到什么程度,那只能你自己把握了。

在写EEPROM的时候,关闭外设后,还可以降低MCU的振荡频率、暂时关闭WATCHDOG等以减少电流消耗。

低功耗设计需要你自己细心扣,要评估各种电流消耗的模式找到最佳组合。

另外,你还可以采用改变方案,因为500个字节不可能一下子冒出来,也许在通电过程中,这些数据就可能出现了,此时,你可以出现一个就写一个,这样可以减少掉电时写的数量。

再另外,你还可以考虑压缩数据格式,通过某种压缩方式,把500个字节压缩少一些数据。

很多时候,任务是死的,方案并不是死的,至于采用什么方案,那只有你的项目主管知道,外人不好把握,除非你把所有的项目信息都告诉我等。。。

楼主:
感谢yewuyi的提醒!我知道该怎么做了,就是不效果何如,那还得等到我实验了才知道!
    还有,我现在是在一小公司,我们技术部总共包括项目主管就三个,一个搞机械的,还有就是我!我们主管他只提要求,至于什么方案,基本由我定,从开始的元件选型、原理图的设计、元器件的采购、电路板的设计、程序的编写、到最好应用到产品都是由我一个人!唉~我目前的能力也有限,好多问题还得靠大家的帮助!

网友B:
谁用3300微法的?都用3法拉的。

楼主:
:o那得多少钱一个?

网友C:
使用电池有个问题,电池容易钝化,水表上用锂亚电池一般撑3年就非常不错了(基本都是钝化)。不同电池有不同的特性,想长期可靠的应用电池比较复杂。

网友D:
纠正一个思维误区:
500个字节就非得500个4mS?
你就不会页写、选择有页写的存储器或芯片?

网友E:
14楼,人家用的是单片机内部EEPROM

如果是楼主的情况,建议用外部EEPROM,如24系列,铁电系列,采用页写方式,一页写256字节,2次页写搞定
最多也就20ms(24系列),铁电则更快,这样只需一个几百微法的电容即可

网友F:
得考虑可靠性,如果这些数据是运行数据,直接在铁电里操作可能更爽。法拉电容也可以用,不过要算好容量要多大。

网友G:
考虑可靠性更不能用铁电存储器了。

网友H:
80mah  要看你选用的RAM耗电多少? 举例:1uA   那么就是80000H

如果选用掉电保护ROM,别外你可以编一个测试程序 计算一下写入EEPROM的时间确切是多少  看可靠不。
选用的电容是不是够用。

网友I:
纠正一个思维误区:
500个字节就非得500个4mS?
你就不会页写、选择有页写的存储器或芯片?
引用 网友D:

我也想说来着,500个字节真用不了500个4mS,就2个页,扣除传输时间不会超过20mS

网友I:
目前在一个项目中遇到这样一个问题,用的片子的PIC18F系列的,就是需要在掉电的时候保存至少500字节的数据,在检测到掉电的时报数据保存在片子内部EEPROM中;按照PDF上说的41402擦出写一字节需要4mS,这样算起来的话 ...
引用 楼主:

最好的方法还是大电容,2个1F的法拉电容串联,连接在5V端,成本不超过6块钱

楼主:
菜鸟哥,1F的法拉电容才3元一个呀?

网友I:
菜鸟哥,1F的法拉电容才3元一个呀?
引用 楼主:

1F/2.7V,批量还要不了3元

网友J:
目前容量最大的电容能达多少?

网友A:
PIC18系列是不支持页写功能的把.

网友D:
容量最大的电容?
那谁知道呢?

至少老x知道有用电容作动力的汽车,你不会想用哪个吧?:lol

网友A:
容量最大的电容?
那谁知道呢?

至少老x知道有用电容作动力的汽车,你不会想用哪个吧?:lol
引用 网友D:

老X太坏了,那个可以做恐怖活动了。..

楼主:
TO 13楼:关于电池的钝化,我不是很清楚,希望能够发点资料给我,我的邮箱:443762747&qq.com (&=@) 谢谢!

TO 14楼:PIC18F内部自带动EEPROM只能字节写,至于另外选择具有页写的片子存储,我再考虑下!

TO 15楼:同上
TO 17楼:按你的意思,铁石是不可靠?我还没真正应用铁石存储器,不清楚它的缺点,希望能把铁石的不可靠性说明下,谢谢!

TO 18楼:按PDF说明,我的片子在睡眠状态的功耗为0.2uA,按你的算法,再理想状态,完全睡眠状态下能用几十年;再减去掉电瞬间会有较大的功耗,也能用个五六年!我用测试程序试了,写250个字节数据,差不多花了将近800mS,真如PDF所述的写一字节4mS左右!再按照yewuyi的方法“因为500个字节不可能一下子冒出来,也许在通电过程中,这些数据就可能出现了,此时,你可以出现一个就写一个,这样可以减少掉电时写的数量。”这样我算了一下有差不多300多个数据是在工作过程中出现的,这样掉电时只要写120字节左右的数据,也就差不多花300多mS,这样用个1F的电容应该差不多了!
TO 19楼:前面已说明;我决定先用法拉电容!

网友D:
老X太坏了,那个可以做恐怖活动了。..
引用 网友A:

丫就只知道恐怖活动,就不能想点正常点的应用吗?:lol

楼主:
1F/2.7V,批量还要不了3元
引用 网友I:

我是5V的片子,用2.7V耐压的电容怕是行不通!

网友I:
我是5V的片子,用2.7V耐压的电容怕是行不通!
引用 楼主:

看帖要仔细。

楼主:
看帖要仔细。
引用 网友I:
:lol 看反了

网友K:
回复 楼主:

不知道你能不能接受存储在FLASH里面?18系列的都支持自编程,支持页操作,而且18系列FLASH的擦写寿命也不低的。

网友F:
说实话,我目前还没有发现铁电存储器不可靠。

网友E:
本人还是不同意用法拉电容,虽然单个法拉电容容量可达到470F,但漏电流也很大
最好的
1:采用24或铁电
2:采用内部FLASH

楼主:
本人还是不同意用法拉电容,虽然单个法拉电容容量可达到470F,但漏电流也很大
最好的
1:采用24或铁电
2:采用内部FLASH
引用 网友E:

请问内部flash如何用!我的片子支持自编程~就是不知道如何用!

网友L:
如果你的掉电次数并不频繁,可以考虑用内部Flash存储数据。
以PIC18F87K90为例,87K90可以支持最大128字节的Flash页写,87K90的Flash擦写次数参数是(-40~85C,最小值:1万次),如果预估每天不超过3次掉电,是可行的。
不过,从产品安全性的角度考虑,还是建议你用外部24系列的EEPROM,MCU可以换成PIC18的J系列(不带内部EEPROM),PIC18J+外部EE的成本可能并不大于你现在使用的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