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积分电路为什么不能拿电抗来分析的呢

楼主(2010-10-29):
请问下:
在分析积分电路的时候,为什么不能把电容看成容抗的呢,和电阻存在分压关系来分析呢(当然了,输入信号必须是交流的)
Uout=-JWC/R*Uin
谢谢的啦

网友A:
把电容阻抗看成1/CS
那么G=-1/RCS,不刚好是反比例哦电路公式么?直流也一样可以适用
是你把C的阻抗看成CS了吧

楼主:
呵呵,按照你的思路我也分析出来的。您的说在复式下分析。
jwc=sc且1/s是积分
但是根据我刚才的推导出来,怎么分析的呢

网友A:
你的推导根本就是错的.
c的阻抗应该看成1/jwc,最后G=-1/jRwc

网友B:
4楼发现你的问题了

网友C:
可以的,时域和频域的分析而已。电抗是频域了,转换成时域就是你看到的积分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不好意思的啦。写的时候不小心

楼主:
可以的,时域和频域的分析而已。电抗是频域了,转换成时域就是你看到的积分了。
-------------------
愿听其详,1/jwc算是在频域分析吗,1/cs算在哪个域来分析的呢,谢谢
补充:我的意思是根据Uout=-1/JWCR*Uin
这个公式来分析,根本无法看出这是个积分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