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法电路请教

楼主:
小弟做了一个简单的求和电路,目的是要把四个不同的0-75mv输入信号减小到四分之一后进行叠加,要求输出也在0-75mv内变化。但是做出来之后发现实际输出值总比计算值小那么2-3个mv,不知道各位大大有没什么好的改进措施,给小弟提个意见,谢谢了。。。

网友A(2010-10-29):
是不是电阻精度匹配不好

楼主:
用的千分之一精度的电阻

网友B:
用个小阻值电位器调整

网友C:
失调电压或电阻的精度不高导致的,你可以改用电位器进行调节。或是加上失调补偿电脑进行调节。。。

网友D:
用多个电阻并联方式改变精度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