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mV运放

楼主(2010-10-29):
(无正文)

楼主:
不知道LM358 TI的 能不能达到要求

网友A:
纯粹的模拟器件很难达到的要求的。比较一般也不是用运放而是用比较器。配合DA可以实现...

网友B:
“实现10mV与20mV的电压比较”
这个要求,任何比较器或者运放均可实现。

网友C:
选择失调电压小于10MV的运放和比较器即可。
像LM393才2MV,像LM358是5MV

网友D(2010-12-07):
先放大,再进行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