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源接口的封装(修改后的,大家帮忙看看)?

楼主(2010-10-29):
最近再画一个板子,由于刚接触,有个地方不太明白,特意发上来请教一下大家。
问题是这样的:我要画一个电源接口的封装,型号是DC-005B,由于接口的三个引脚比较大,而且不是圆形的。为了满足要求我用了两个焊盘放在一起(见下图),不知道可不可以这样做?还有个问题在99中如何可否改变过孔的形状(不是焊盘的)?

网友A:
用一个PAD
打多个过孔形成你想要的过孔形状
这个SOCKET
我做过

网友B:
好的很哦。

网友C:
呵呵,不用放2个pad,在一个pad上方2个via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谢谢你了。我试试看。

楼主:

这是我听从了网友ninibaba和sundonglucky后的意见后,重新画的,每个Pad上放置了3个Via,大家看看行吗?如果可以,我还有个疑问:我那三个Via放在一起后是个不规则的形状(不是椭圆),工厂如何加工?

楼主:
怎么没人回答了?

楼主:
大家帮忙看看吧……:'(

网友A:
过孔太少了
多加一些没有问题的
至少要看起来象一个整体
我记得我用了6、7个过孔的
你再试试

网友A:
还有,你可以过孔打出基本的长、宽
然后在制版时标注说明
制版厂一般都会明白

我上面说的多打过孔的方法
就可以不用和厂家说明
最主要的就是把尺寸算对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真的太感谢了:handshake 。

网友D:
用钻孔层开方孔,再用顶层/底层填充,在用顶层/底层阻焊填充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了……

网友E:
有multlayer  track做一个库 调入pcb中即可 方便快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