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和时钟回复电路

楼主(2010-10-29):
怎样利用锁相环搭建一个从数据提取时钟的电路?通信速率在50Mbps以下?

网友A:
RS触发器就可以把

楼主:
rs怎么搭?感觉好像不行。
需要锁相环,

网友A:
你用的是什么总线?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

楼主:
一个串行总线,自定义的。减少背板数据走线

网友B:
意图不明

网友C:
首先,需要楼主说明接收信号的码型,比如曼彻斯特码就很好提取定时信息
用数字锁相环就可以

网友D:
没有专用的CDR芯片么?

楼主:
有,但cdr芯片一般都是155M网上的通信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