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车坏了,里面有个20s100ct,是个什么管?用什么代换?

楼主(2010-10-29):
奉劝大家别买捷安特的电动车,质量不好,配件老贵,换个电机碳刷要50,

网友A:
数据说话

网友B:
换部呗

------------------------------用户言论/签名并不代表本站观点
title="上海网站建设"

楼主:
谢谢老T

数据说话:就我知道的,换个控制器140,换个刹把60,换个电锁60,我的那个捷安特,过了个小坎,把铝合金圈震伤,使前闸不能刹,店家不给保,这个怪我,反正能骑,算了,半年电锁坏了,换60,再3个月,车灯不亮,影响不大,算了,又发现刹车不断电,自己弄吧,再半年,控制把脱了,要60,现在控制器又坏了,要换140。

网友C:
笨,你现在还买有刷电机的电动车,早就淘汰了,改无刷控制器的电动车了

网友D:
就你折腾的这些钱,买个二手的都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