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个放大电路无法放大到目标倍数。

楼主(2010-10-29):
正调试一个电路,采集50mV的电压,经过两极放大后输出信号为1v-4v.但现在输出信号始终为2.5-4v。1v-2.5v之间的电压无法实现。调节反馈部分(Rf/Rs)的电阻也没有变化。请问各位有什么方案。

网友A:
你的运放电路没有调零吧?

网友A:
漂移定义:在直流放大电路中,放大前极其微小的直流信号强度的变化都会在放大后增加数倍,因此极小的漂移也会在输出过程中显现出来。而且这种直流信号强度的变动不同于交流信号,这种变化的发生非常缓慢的。也就是说,直流信号类似于超低频的周期信号。在这种情况下,一般短的1min,10min,1h,8h,甚至一天或更长。我们把这种缓慢的变动称为漂移,在设计直流放大电路的时候常常要考虑漂移的问题。
造成漂移的原因:温度的变化的影响是半导体材料的电路中产生漂移现象主要原因,但温度的变化不仅仅要考虑周围环境温度,还要考虑半导体内部的能量损耗时发出的热量。于是元器件耦合部位温度的变化便成了问题之所在。

[编辑]漂移的解决方法:
1设计两个特性完全相同的晶体管电路。当电源电压或温度变化时集电极电流会发生变化。如果取出两个电路的集电极电压之差作为输出,那么电源或温度变化对集电极的影响就会低消,至于信号电压,通过电路结构在取集电极电压差的时候添加上去就可以了。

2差动放大器的电压放大倍数

调零定义:集成运算放大器由于失调电压和失调电流的存在,当输入信号为零时,输出不为零。为补偿输入失调量造成的不良影响,使电路输入为零时,其输出也为零,放大电路必须采取调零措施。这就是调零的意义。

网友B:
单电源供电的吧

网友C:
失调电压造成

网友D:
楼主连使用什么型号的运放都不说,太吝啬笔墨了。

网友E:
把电路图和器件型号让大家知道先!

网友F:
直流放大???

网友:
先让我们看看电路图再说撒

网友G(2011-04-29):
楼主大半年多没有上过这个网站了????

网友H:
条件和目标说的不大明确。信号源是什么样的信号,交流信号还是直流信号?信号源的阻抗是多少?电路要求的精度、速率是多少?个人认为,如果要完成好一个设计,还需考虑工作环境,温度、电路的供电、功耗,封装尺寸,成本等等。电路设计是一个综合因素,考虑的越全,后期改动的越小,成功的概率越大。

网友H:
请参考这篇**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