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降低话筒,音箱正反馈形成的啸叫,应该怎么实现?

楼主(2010-10-29):
现在要做一个产品,要实现MIC语音放大混音后,将音频输出接到功放机,输出声音。功放不是我们做,产品需求要求我们的主机输出地声音能实现移频器,反馈抑制,就是要降低啸叫,这要怎么实现呢?
  我们要简单的防止啸叫就可以,有做过的哥们儿吗?指点一下,谢了。

网友A:
你要做的是“移频”。
“移频”就是将输入信号(从话筒来)的频率移动一个小数值,例如100Hz的频率变成105Hz,200Hz变成205Hz,1000Hz变成1005Hz,等等。
移频后声音的频率变了,但失去了声反馈产生啸叫的条件。
此技术常用在体育馆之类非常容易产生声反馈啸叫之处的扩音。

网友B:
还有随机周期移相器的方法,随时调整移相,降低和抑制自激。

网友C:
简单的防啸,用延迟式AGC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