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f文件哪里错了

楼主(2010-10-29):
请问我的.inf文件哪里错了,为什么安装总是提示“由于向导无法找到需要的软件因此无法安装硬件”

网友A:
是不是你的VID 和PID错了

楼主:
VID 和PID应该没错,因为我查看了设备范例ID为:usb\VID_0547&PID_1002\5&44c14&0&4

楼主:
[Version]
Signature="$CHICAGO$"
Class=USB
provider=%Cypress%
LayoutFile=layout.inf

[Manufacturer]
%Cypress%=Cypress

[Cypress];
%USB\VID_0547&PID_1002.DeviceDesc%=EZUSB.Dev, USB\VID_0547&PID_1002

[PreCopySection]
HKR,,NoSetupUI,,1

[DestinationDirs]
EZUSB.Files.Ext = 10,System32\Drivers
EZUSB.Files.Inf = 10,INF

[EZUSB.Dev]
CopyFiles=EZUSB.Files.Ext; EZUSB.Files.Inf
AddReg=EZUSB.AddReg

[EZUSB.Dev.NT]
; copyfiles commented out for Win2K to avoid user intervention during install
CopyFiles=EZUSB.Files.Ext; EZUSB.Files.Inf
AddReg=EZUSB.AddReg

[EZUSB.Dev.NT.Services]
Addservice = EZUSB, 0x00000002, EZUSB.AddService

[EZUSB.AddService]
DisplayName = %EZUSB.SvcDesc%
ServiceType = 1 ; SERVICE_KERNEL_DRIVER
StartType = 2 ; SERVICE_AUTO_START
ErrorControl = 1 ; SERVICE_ERROR_NORMAL
ServiceBinary = %10%\System32\Drivers\hrusb.sys
LoadOrderGroup = Base

[EZUSB.AddReg]
HKR,,DevLoader,,*ntkern
HKR,,NTMPDriver,,hrusb.sys

[EZUSB.Files.Ext]
hrusb.sys

[EZUSB.Files.Inf]
hrusb.Inf

;---------------------------------------------------------------;

[Strings]
Cypress="Cypress Semiconductor"

USB\VID_0547&PID_1002.DeviceDesc="CRS H16XXXIDE-USB Development Board"

EZUSB.SvcDesc="Cypress General Purpose USB Driver (hrusb.sys)"v

网友A:
如果是U盘,系统应该默认有个驱动,你的驱动想加载在它的前面,可能性不大。除非你彻底删除了系统对U盘的支持。

楼主:
另外,在c:\\windows\\setupapi.log中发现如下信息:
#-019 正在查找硬件 ID(s): SB\VID_0547&PID_1002&rev_0000,usb\\vid_0547&pid_1002
#-018 正在查找兼容 ID(s): usb\\class_00&subclass_00&prot_00,usb\\class_00&subclass_00,usb\\class_00
#-166 设备安装函数: DIF_SELECTBESTCOMPATDRV。
#W059 选择最兼容的驱动器失败。 错误 0xe0000228: 这个设备没有兼容驱动程序。
#W157 默认安装程式失败。 错误 0xe0000228: 这个设备没有兼容驱动程序。

网友A:
这方面常常搞的郁闷,比如,我的一个设备,驱动程序升级了,你就要把原来的驱动程序及相关信息全部删除,否则,你就装不上新的驱动。

网友A:
DDK里的例子,是针对自行开发的设备来说的,这些设备有自己专有的VID/PID。每当它插入系统时,会向系统提交自己的VID/PID,系统据此查找INF文件中对应的驱动程序,加以安装。

楼主:
不是U盘,驱动也是自己写的。

楼主:
查看系统里有一个以前安装的驱动,包含了我的VID和PID,是因为这个原因造成的冲突吗?

网友B:
请问LZ,
如何在我的机子上调试你写的程序?

楼主:
请问LZ,
如何在我的机子上调试你写的程序?
引用 网友B:
调不了吧。硬件上电时提示发现硬件,然后开始安装驱动,你没有硬件,也没有.sys的文件我也不知道怎么调。这个驱动在有些机子上可以安装,但在有的机子上不能安装。应该是冲突,可是冲突怎么解决呢?

网友A:
不是U盘,驱动也是自己写的。
引用 楼主:
是这个原因造成的冲突,DDK自带的一些驱动都是不考虑已经存在驱动的情况。

楼主:
解决了,换了PID\VID就可以安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