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rgo import asc文件出错

楼主(2010-10-29):
错误信息如下:Translating E:/temp/PB44-250-01488-040-Layout.asc.
Reading PADS ASCII file header.
Version = PowerPCB5.0
Route Layers = 6
Units = MILS
Hatch mode = Vertical / Horizontal
Hatch grid = 1.000000, angle = 0.000000, anti-pad spacing = 0.000315
Initializing new database.
Creating layers.
Reading PADS ASCII file body.
*PARTTYPE*
*MISC*
*TEXT*
*LINES*
*VIA*
*PARTTYPE*
[ERROR: Part Type references Decal 'CAP_0402' that was not defined[/fly][/fly].
Finished with errors!

楼主:
哪位大侠以前遇到过,请指点下?

楼主:
使用的pads2007导出的asc文件, 其中用了select all, part, net全部做了选择

楼主:
自我回答下:
涉及软件:PADS layout2007,allegro15.5
步骤:
导入前,请在allegro设置工作目录以及相应的library目录。打开allegro,Setup->user preferences
在Design_paths 中设置padpath和psmpath到自己的library路径,在Config_paths中设置devpath和 materialpath到自己的library路径。
PADS layout 2007打开.pcb文件,Files->export, 请在format选择PADS layoutV2005.0,select all,在parts和nets打勾,ok即导出.asc文件
请将.asc文件copy到library路径
请在开始->程序->allegro SPB 15.5->PCB Editor Utilities->PADS translator(也可以打开allegro,Files->import->PADS->请在路径选择.asc文件。注意,务必将Options File选择安装路径下的pads_in.ini文件,如C:\Cadence\SPB_15.5\tools\pcb\bin\pads_in.ini)
选择library路径下的.asc文件,ok。在library路径下会生成.brd文件和一些新的元器件封装描述的文件。.brd 文件为所需文件,其他文件可以删除。

关键的地方需要设置 materialpath

网友A(2015-04-15):
.asc文件名务必不能包含空格,智能是数字、字母,好像_也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