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C2543的问题

楼主(2010-10-29):
我写了个TLC2543的程序,显示不稳定。
这是电池巡检仪里用的,我们抄的板子。
别人的程序比较稳定。
其中EOC腿没接。
uint ad2543(uchar chunnel_select)
{uint din,j;
uchar dout,i;
din=0;
dout=ad_chunnel_select[chunnel_select];
//while(AD_EOC==0);
for(j=0;j<100;j++);
AD_CLOCK=0;
AD_CS=1;
AD_CS=0;
for(i=0;i<12;i++)
{if(dout&0x80)AD_IN=1;
else AD_IN=0;
AD_CLOCK=1;
_nop_();_nop_();_nop_();_nop_();
dout<<=1; din<<=1;
if(AD_OUT==1) din+=0x0001;
AD_CLOCK=0;
_nop_();_nop_();_nop_();_nop_();
}
AD_CS=1;
for(j=0;j<100;j++);
return(din);
}
请高手指教,哪里有问题,谢谢!

网友A:
抄板这种,不用公开说吧。

硬件检查:弄个示波器,检查下波形是否符合器件要求,EOC波形是否正常。

软件加强:一次读完14个通道,由于B/C/D通道接内部参考源,检查这三个通道的结果是不是0x800/0x000/0xFFF,不是该次结果全部扔掉。

楼主:
谢谢!我试一试。

楼主:
EOC波形正常,只是比原板子脉冲多一些,我感觉我似乎操作频繁一些。

网友A:
那三个通道正常不?

楼主:
我刚试了一个通道,有些奇怪。
应该显示8000H的,开始显示000H,后来显示001XH。
吃完晚饭接着搞!

楼主:
11和13都显示00XX,12显示08XX。这是为什么?

楼主:
以上采样值倒是变化不大。

楼主:
问题找到了,其中一个通道电压波形变化较大导致采样结果不稳定。

网友:
抄板这种事情,干起来很累的。不怎么适应。。
我一般干的是,看别人的功能,再设计自己的电路,程序。从功能上去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