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一非接触位移传感器

楼主:
小弟有个项目想非接触测量一个10cm左右的位移,但仪器属于瞬间工作,仪器只能提供很小的电流,<50mA,想找一种类似电阻式位移传感器一样的东东,电阻式由于有寿命限制,被否定了,看有没有DX接触过类似的东西,比如磁性啊==,但有个要求就是功耗要非常的低,成本也要低,易于生产,谢谢,网上看了个磁敏位移传感器,但没有相关资料

楼主(2010-10-29):
补充下,精度要求可以不是很高,<5mm都可以

网友A:
http://www.google.com.hk/images?hl=zh-cn&q=%E9%9D%9E%E6%8E%A5%E8%A7%A6%E4%BD%8D%E7%A7%BB%E4%BC%A0%E6%84%9F%E5%99%A8&lr=&um=1&ie=UTF-8&source=og&sa=N&tab=wi&biw=1303&bih=861

网友B:
LVDT位移传感器也可以

网友C:
LVDT或磁致伸缩,不过都要贵点

楼主(2010-12-14):
目前情况是我所能给传感器提供的电能<=4uW,实际上我测量量程是0-15cm,精度可以放宽到1cm ,也就是说有15个刻度就可以了,不只有没有好的方案,最好是自己能做的,也可考虑到厂家定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