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锂聚合物电池问题。。。

楼主(2010-10-29):
(无正文)

网友A:
如果仅仅是电压问题倒是比较容易,调整输出电压即可。但电池充电是个比较复杂的问题,不是改变电压就完事了。
希望对这种电池充电有经验的朋友介绍介绍。

网友B:
锂聚合物电池,根据电极材料的类型及配方不同,充电终止电压为4.2-4.3V,并且具有温度特性,为安全起见,一般通用充电管理IC都将终止电压设定在4.2-4.25V.
至于充电过程,只需满足已下要求即可:电池充电前的初始电压不得低于2.8-3V, 低于这个电压的要涓流充电,等电压达标了再转入恒流充电,并且充电速率要控制,严防电池过温,一旦端电压充至终止电压,便要立即停充。

网友C:
先搞清楚是什么锂电池再说。

如果是锂聚合物电池的话,4.2V充电是对的。

网友D:
回复 楼主:

电池上的标称电池是指电池未充满电时的电压
锂电:3.7V、3.6V
磷酸铁锂:3.2V
镍氢:1.2V
铅酸:10-12V

充满时:
锂电:4.2V
磷酸铁锂:3.6V
镍氢:1.45V
铅酸:14-14.6V

网友E:
锂聚合物电池,标称电压都是3.7V的,充满终止条件都是在4.2V+/-0.X%,所以你不用担心,但要选适合的芯片。这方面你可向我咨询

网友F:
楼上的意见集合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