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怎样在无字库的12864上显示光标

楼主(2010-10-29):
请指点。
先谢谢了。

楼主:
在调整时间的时候,闪烁。

网友A:
自己编软件搞定,没有你想象的那么麻烦。

楼主:
就是用下划线做,用延时闪烁,对吧。
我试试。
谢谢。

楼主(2010-12-24):
对不起,没有,我没用,不过我觉得应该这样做:在字库里生成一个下划线,当需要闪烁时在指定位置显示下划线,然后延时,在同一个位置显示空格。
你试试吧,有问题在发帖。
希望能帮到你。

楼主:
再加循环。

网友B(2011-07-19):
赞,原来这样就可以啦

网友C:
把光标位置的数据定时求反送进去就可以闪烁了

网友D:
查下资料。资料里好像有个 光标 开启的命令。自带的有光标功能

网友E:
光标显示是有命令字控制相应的寄存器的

网友F:
12232我有用过,有个标志开启一下就可以了。12864要看datasheet.

网友G:
那就只能自己建立一个鼠标的字库了,软件实现,存在code里面。

网友H:
我也想问这个问题

网友I(2022-08-06):
好像在带字库的12864中能设置控制命令,而无字库的12864中命令控制字不能设置,不起作用,不知是否这样?盼高手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