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显示小数的问题,先谢谢大家了

楼主(2010-10-29):
在小数定义完,想给422.22,赋值4.2222e2 ,这样的是对的吧。直接赋值422.22可以不? 想通过分离出来通过数码管显示出来,主要的程序如下float num;
num=4.2222e2;
num=num*100;
(int)num;          软件说这句话可能没有用,    应该需要强制转化吧

bai=num/10000;
shi=num%10000/11000;  或者  shi=num/1000%10;      都是出现一个错误  bad operand  type
ge=num/100%10; ge=num%1000/100;

麻烦大家会的指点一下,我刚开始学

网友A:
bad operand  type
是因为你的两边数据类型不一样,你的bai shi ge是整形,而Num是浮点型,这样编译器会报错,你可以再定义一个整形变量,比如是a,让a=(int)num;,之后再把a分离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