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想法求助:把MOS管当成电源开关用

楼主(2010-10-29):
如图,我的目的是,按下开关,断开负载电源,断开开关,负载接通
负载的消耗电流可能会变动,在500mA左右,但也可能会来个瞬间大电流,到1.5A。
不知道这样做可不可以呢。
或者,直接把开关放到负载前端,串进去就是了,这样是不是更好呢?
还请大侠多多指点。之所以想用MOS管,是因为我一直没用过MOS管,就想用用。
或者,还是应该老老实实的就用开关串呢?
大侠,指点一下哟

网友A:
既然是手动按钮,从功能的实现出发,显然不必使用MOS管,直接用开关控制就是了。
若是“一直没用过MOS管,就想用用”,此电路可行。

网友B:
电流较大时用电子开关比较好

网友C:
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了

网友D:
断开开关,其实也是通的

网友E:
不构成分压,能工作吗?

网友E:
另外,要选开启电压低的MOS

网友F:
500mA,峰值1.5A的电流,确实用电子开关较好。
机械开关不牢靠。
楼主用开关控制mos,要注意防抖。
1.5A的电流,推荐用AO3415,市场上比较好买。价格约0.4RMB。
图中电阻和开关要颠倒下位置、、、否则要闭合开关才是关机,导致关机状态有消耗电流。

网友G:
最好增加RC防止开关抖动导致输出抖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