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热敏打印机的标准通信协议。

楼主(2010-10-29):
(无正文)

网友A:
看打印机说明书即可
功能比较多 可以采用ASCII嘛打印 也可以通过控制字符来操作

网友B:
控制指令是一样的,就是通信方式不一样,串口的(现在比较少了),USB接口的,RJ45接口的等等。

网友C:
微型嵌入型一般都是串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