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的AC显示和DC显示?

楼主(2010-10-29):
用模拟示波器观察一个频率为几百kHz的梳状波。分别调到AC和DC,波形的形状和大小都没有明显改变,但位置相差好多。
波形幅度约为0.7V,位置相差更多。
谁能告诉我为什么?谢谢!

网友A:
AC显示只显示了交流成分,DC显示的是直流和交流成分的叠加。

网友B:
示波器的AC档,就是在DC档输入端串联一支电容器。
串联电容器后,显然只显示输入信号的交流成份。

网友C(2011-11-08):
嗯,收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