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使用双向可控硅时如何降低负载的功率

楼主(2010-10-29):
目前使用bta08时,带负载为ac220v电捶(感性负载),我的负载功率大的吓人,两个负载瞬间起动达到了300w,运行一段时间后也有200w左右。我想用bta04降低功率,但不知有没有比这更好的办法,让起动功率不超过100w?

楼主:
急!请高人支招!!!

网友A:
bta08是可控硅型号,08是额定电流。你用04小了一半的电流,就会把可控硅烧了,你的问题是采用软启动。交流软启动方式很多。但电锤是串激式交流电机。要适当的考虑。

楼主:
谢3#的答复,问题解决了,主要是采用触发延时来控制。

网友B:
改变触发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