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接收头有能接收38k以外的载波的么?

楼主(2010-10-29):
(无正文)

网友A:
载波差几K是可以的接收的,只是不稳定,当然可以相互影响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在是想两个同时发不同频率的红外线,两个接收头同时收,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办法实现

楼主:
貌似不可以吧,如果发射频率一样,两个发射头发射的数据应该不会被正确接收吧,
回复 网友A:
还想再问下,看到资料说接收头容易受干扰,应该接滤波电容,接滤波电容的效果明显么?有人视过么

网友B(2010-12-23):
你是想两个接收头分别接受不同的载波吗?要是这样的话是可以的
用两个不同载波的接收头就可以了。
至于干扰说起来你也不明白的。接收头的干扰处理是内部AGC的事。外部接滤波那是去掉VCC的干扰。要是EMI或是灯光的干扰还需要IC内部调整的。AGC不动作你外接100个电容有什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