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说下TRACE的功能

楼主(2010-10-29):
TRACE的功能详细怎么用?

网友A:
就是说,断点停下后,可以看看断点以前1024条指令都执行了什么指令

楼主:
断点?
引用 网友B:

网友C:
在程序入口初始化的部分设置一个断点,程序复位后,会停在设置的断点处,按CTRL+C键来追踪

网友D:
TRACE功能主要是用来跟踪mcu停下来时软体最近运行的8千多条指令。同时还将RICE66硬件跟踪端的8个输入端电平状态显示出来。至于RICE66的硬件跟踪端功能,大家可以阅读帮助文件。

网友E:
Trace就是跟踪最近时间程序所运行的代码了。最多可以跟踪大概8200条指令左右。

网友E:
同时Trace还可以利用IDE66仿真器Trace端口的输入来做一个简单的8信道逻辑分析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