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电路分析救助

楼主(2010-10-29):
上图是我现在做的一款产品上的MOS管电路,当SW1为低电平时,RP1为什么电平呢,当SW1为高电平时,RP1又为什么电平呢?其工作原理是怎么样的?

网友A:
SW1 低Q17截止 ,Q1截止, PR1高阻
SW2高Q17导通, Q1导通, PR1+5V
这个看看书就知道了,哪有为什么呢?书上都有

网友A:
哇,增强型都画成了耗尽型呀
每次发言都加3分,真是不好意思

网友B:
2楼分析得很详细了。

网友C:
没有,不能用耗尽型的,因为如果用耗尽型的,即使SW1为低电平也会输出5V的

楼主:
我刚测试了我的板子,当sw1为低电平时,Q17的各脚电压为:(1   0V)    (2   0V)   (3  4.95V)
Q1的各脚电压为:(1   4.96V) (2   4.31V) (3  4.95V)  .怎么会这样呢?
注:Q1和Q17都是增强型的MOS管,上面只是画成那样而已。

网友D:
6楼:
你的Q1漏极未加负载,是悬空的,故量出Q1的2脚4.31V。Q1漏极应该有个电阻等负载到地。

网友E:
:) 很详细解答了

楼主:
6楼:
你的Q1漏极未加负载,是悬空的,故量出Q1的2脚4.31V。Q1漏极应该有个电阻等负载到地。
引用 网友D:

我的负载接了一个发光管串一个电阻到地,灯亮了.怎么回事呢?

网友F:
Q17截止.Q1导通

网友G:
这时Q1已经关断了,怎么还会亮呢
9# caiys

网友H:
同意10楼的看法。Q1应该是导通的。

网友I:
很明确的说:
1.你的Q17为N沟道增强型MOSFET,所以在sw1上加低电平,该管不会导通。你认真查阅下N沟道增强型MOSFET的原理。所以Q17的3好脚位高电平。因为Q17的2号脚接地,所以为0v,你本身加的是低电平所以Q17的1号脚位低电平。
2.你的Q1为P沟道增强型MOSFET,由于Q17的是截止的所以Q1的1,3之间是的电压基本为0v,而该管只有在Q1的1,3之间是正电压且大于截止电压才截止,所以Q1还是导通的,于是就出现你所测得的结果了。
3.前提是你的都是增强型的。

网友I:
对7
你这个理由不对!!去看看书

网友J:
很明确的说:
1.你的Q17为N沟道增强型MOSFET,所以在sw1上加低电平,该管不会导通。你认真查阅下N沟道增强型MOSFET的原理。所以Q17的3好脚位高电平。因为Q17的2号脚接地,所以为0v,你本身加的是低电平所以Q17的1号 ...
引用 网友I:

2是错的,只要Vgs只要大于Vgs(th)约-1V就可以截止。。

怀疑实际电路D与S接反了,由于内部保护二极管导通,所以DS有约0.6V的压差

网友K:
怀疑实际电路D与S接反了,,,,
俺也怀疑

网友L:
那为什么在Q1后接个负载就就为零了呢。

网友C:
结果到底如何,楼主出来解释一下,我查看一下资料,你的电路原理图如果有加负载就是没有问题的,现在情况如何了

楼主:
16楼说对了,实际电路的D与S接反了,原理图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M:
这个够晕的,不过还是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