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uart

楼主(2010-10-29):
刚开始学习urat模块,请问在接收或发送数据的同时又来了个接收或发送中断的话,会不会造成数据丢失?如何避免?

网友A:
这个问题问的比较好,之前也想过,也百思不得其解,等待高人来回答。

网友A:
我想是不是接收中断的同时,不能产生发送中断啊?

网友B:
应该试着样,在产生中断的时候,发送标志为1,那么在清除标志位之前是不会产生中断的.
数据应该丢失。

网友C:
那么怎么做来避免数据丢失啊

楼主:
不会, 这个手册明确说明会等发送完毕才会进入中断

网友D(2011-01-02):
楼主解决了?不会丢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