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关于superpro 280u编程器的问题

楼主(2010-10-29):
单击auto后,软件提示:一个不匹配的芯片(18脚)接入,{我用的是at89c2051},我不明白什么意思,顺便请教各位大师superpro 280u的具体操作步骤,希望各位大师给点提示

网友A:
这个,应该先选择芯片类型(注意芯片插入的位置,通常有标识)。”auto“应该是指擦除、编程(写入)、校验等一条龙服务。

网友B:
接触不良,可以把ZIP插座重新插一次。

楼主:
我重新插了好几次,还是同样问题,是芯片坏了?

网友C:
管脚接触, 芯片坏的可能性不大, 当然换个试一试也无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