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书上的一个小电路。。。

楼主(2010-10-29):
假设这个电路Q点过低,发生了截止失真,老师说只能通过增大vbb而不能减小Rb来解决失真,请问为什么不能减小Rb呢?

网友A:
这要看具体情况,即看Vbb和Rb数值,某些情况是可以减小Rb提高工作点的。

楼主:
那什么情况下不可以减小Rb呢?好像老师一直强调这个问题

网友A:
3楼:
当Vbb小于发射结导通电压时,显然Rb再小也没有用,即使去掉Rb直接联接三极管也不会导通。
当Vbb已经足够高,例如3V以上,减小Rb即可增加基极电流,使工作点提高。
实际上,Vbb与Vcc可以合用一个电池,即Vbb=Vcc。这种情况当然只能用改变Rb的方法来调节基极电流。

楼主:
我自己的理解是这样的,是不是说减小了Rb,那么对于交流电流ib,他的幅值也随之变大,那么总电流的幅值也变大,虽然提高了Q点,但是依然会失真?

网友B:
楼主,你显然没有区别直流偏置和交流放大的情况,你好像有点乱啊

楼主:
怎么说呢?减小Rb不会使交流电流的幅值增大?

网友A:
7楼:
减小Rb会使交流输入电流幅度增加,但这不是调整Rb目的所在。
调整Rb或调整Vbb,是为了使三极管动态范围达到最大,即可以输入最大的信号而无明显失真。

网友C:
楼主还须好好学习

那个情况还真难说,改变Rb,会改变放大器的输入电阻

网友D:
楼主5楼的解释有见地啊

楼主:
7楼:
减小Rb会使交流输入电流幅度增加,但这不是调整Rb目的所在。
调整Rb或调整Vbb,是为了使三极管动态范围达到最大,即可以输入最大的信号而无明显失真。 ...
引用 网友A:

如果真的交流输入幅值增大了,那不就更容易失真了吗?而且老师是一直强调不能减少Rb,说增大vbb是唯一的方法。。。

网友A:
11楼:
这是放大器,放大器的输入信号并非幅度固定不变的。换言之,输入信号幅度不是放大器工作点参数。
调整Rb或Vbb,目的是改变三极管的静态工作点,以使该电路能够得到最大不失真输出。
6楼所说,有道理,你把直流偏置和交流放大混在一起了。

楼主:
不好意思。。。还是不懂。。。

调整Rb或Vbb,的确能改变三极管的静态工作点,但是静态工作点高就一定不失真么?如果静态工作点合适,但输入的信号幅值非常大,也不是依然失真?

网友E:
不好意思。。。还是不懂。。。

调整Rb或Vbb,的确能改变三极管的静态工作点,但是静态工作点高就一定不失真么?如果静态工作点合适,但输入的信号幅值非常大,也不是依然失真? ...
引用 楼主:

不失真,指的是指标内不失真,脱离指标,失真不失真没有意义。

网友A:
13楼:
注意我12楼回复中“最大”二字。

网友:
我的理解是这样的,如果通过减小Rb来减小交流信号的截止失真只怕这样会提高静态工作点从而进入饱和失真,也就是说你通过调节Rb还没有出截止区呢就已经出现了饱和失真。

楼主:
我是觉得,如果提高vbb,那么就可以在不增大交流电幅值的情况下提高Q点,而减小Rb则是在增大幅值的同时提高Q点,那这样是不是提高VBB更好呢?

网友F:
显然楼主把大学老师的话奉为圣旨了,其实很多老师的水平还不如外面的工程师了,楼主要有点怀疑的精神

网友F:
maychang老师正解,我顶一个

网友G:
如果ui峰峰值为1V,也就是最小值为-1V,如果VBB=0.5V,那在Rb左边的信号最小为-0.5V,显然不管Rb为多大都会出现失真。。如果VBB=2V,那Rb左边的信号最小值为1V,那这样就可能不会失真。。你老师说的可能是这种情况。。。

网友H:
我感觉16楼和20楼的合起来是正解。
      因为信号源Ui和偏执电压VBB是电压源,截止失真是出现在三极管基射结开启电压Ube(on)<VBB+Ui的情况下,单纯减小Rb没有意义。
      如果Rb过小使得静态时基极回路电流较大,从而集电极电流也较大,致使Uceq(静态工作点)下降,容易引起饱和失真。

网友H:
我感觉16楼和20楼的合起来是正解。
      因为信号源Ui和偏执电压VBB是电压源,截止失真是出现在三极管基射结开启电压Ube(on)>VBB+Ui的情况下,单纯减小Rb没有意义。
      如果Rb过小使得静态时基极回路电流较大,从而集电极电流也较大,致使Uceq(静态工作点)下降,容易引起饱和失真。
      不好意思,楼上那个不等式打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