峰峰值,均方根值,有效值?

楼主(2010-10-29):
1. 峰峰值,均方根值,有效值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
2. 用示波器测量峰峰值为222V,但均方根值显示为78.2V(波形图如下),它们之间不是1.4倍的关系吗?

网友A:
峰峰值,均方根值,有效值之间的关系(比例系数)与波形有关,即不同波形峰峰值,均方根值,有效值之间的比例系数并不相同,具体应该按照实际波形计算。
对正弦波形,峰峰值222V,有效值应为78.49V,你的波形稍有失真(不是理想的正弦波形),测量结果78.2V完全正常。

网友B:
没错,是77V左右.
1.4倍是峰值,不是峰峰值

网友A:
另外,均方根值就是有效值,名称不同而已。

楼主:
S 了,“峰峰值”与“峰值”时两码事。

网友C:
“峰峰值”与“峰值”当然是两码事。

峰值是从0点到峰顶的值,如果交流没有直流分量且上下对称,那么零点在中间,只有峰峰值的一半。
如果有直流分量,那同样的“峰峰值”时,有效值、平均值、峰值都可以相差很多很多的。

网友D:
“均方根”,一看就是个数学术语,比较科学。
有效值,比较通俗,应该是指固定的电阻负载,发热热量一样。

网友C:
有效值实际上就是“均方根之”,而不是应该。
说法不同罢了。

网友D:
洗碗机在教育我吗?

网友C:
???

不能说吗?

网友D:
能说,您是专家呀,都把匠人彻底打趴下了。
21IC的牛人真多!

网友E:
21IC从来就不缺牛人!却的是需要探讨的话题

网友F:
峰值分正负峰值
峰峰值时正向峰值减去负向峰值

网友G:
我看的资料指出均方根值是有效值的近似值。

网友A:
16楼:
“我看的资料指出均方根值是有效值的近似值”
请指出书名。如为网上资料,最好贴出来。

网友H:
平均值:

AV = (1/T)∫ u dt

均方根:

EV = ((1/T)∫ u^2 dt)^0.5

其中T为积分区间(取时间周期)

将后面的式子平方除R,可见

EV^2/R = (1/T)∫ u^2/R dt

就是关于功率的平均值,所以EV也就是有效值(即用直流EV加在R上得等效功率)。

网友G:
回18楼的。书名《最新万用表妙用100例》作者:沙占友 李学芝

网友G:
也许我理解错误。如果式子2.8.2就是均方根,那他已经说明是近似公式。

网友A:
22楼:
你贴出的照片中,式(2.8.1)是有效值的定义,式(2.8.2)仅仅是式(2.8.1)的另一种表达,并不是另一个公式。
我也不知道沙占友为何说式(2.8.2)是近似公式。
这类“妙用”等等,往往是非常初等的入门级,并非严谨的教材。

网友G:
我承认有些什么妙用的书,的确不严谨。但这个作者的书我有3本,到目前为止,我还没发现他有啥失误,特别是这本书。我认为是我看过的讨论万用表里面写的最好的,我个人不大认为这个可能是笔误或者是不严谨。问题是他没给出推导,可能是怕说微积分说的太深。

网友A:
25楼:
对此书作者,不便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