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电路板要那些东西啊?

楼主(2010-10-29):
我想DIY电路板,作为设计调试使用。要买那些材料啊,我只知道简单的,要三氯化铁腐蚀,搞不清楚简单的图案转印方法是哪种?到底是热转印、感光板、感光干膜哪个?要是哪位知道或做过告诉小弟下。。。

楼主:
最好能给我个清单,买些什么东西。。。就好了

网友A:
简单的话就用热转印  ,需要一台激光打印机 还有电熨斗 呵呵

网友B:
还要电钻

楼主:
就没有做过的来指点下吗

网友C:
热转印没用过,网上有资料和照片,效果不错,
俺平常都是用感光板做单面PCB,双面的比较麻烦。
PCB设计时稍为花时间注意一下,一定要按照单片板设计的规则来做,过孔不要在贴片IC与接插件的底部。
所需工具清单:
感光板,激光打印机,透明胶片,爆光灯箱。至于感光板的使用具体的步骤,在购买感光板内附有详细说明。

网友D(2010-12-11):
热转印吧,很简单的 ,网上到处有教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