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功耗问题

楼主(2010-10-29):
void InitClock()
{
OSCCON=0x7a; //内部振荡器16M,
DelayUS(2);
while(HFIOFR==0)
  ;
}
void InitTimer0()
{
OPTION_REG=0x04; //分频 1:32
TMR0=0x83;
}
void InitTimer1()
{
T1CON=0x31;   //分频 1:8
PIE1|=0x01;
TMR1H=0xf6;
TMR1L=0x3b;
}
void InitGPIO()
{
TRISA=0xf8;
ANSELA=0x00;
TRISB=0x05;
ANSELB=0x0;
WPUB=0x00;
IOCBP=0x05;
IOCBN=0x05;
TRISC=0x01;
TRISD=0x20;
ANSELD=0x00;
TRISE=0x06;
ANSELE=0x00;
}
void InitUSart()
{
TRISC6=1; //txd pin
TRISC7=1; //rxd pin
SPBRG=0x67; //16000000/(16*(SPBRG+1))=9600
TXSTA=0x24;
RCSTA=0x90;
BAUDCON=0x00;
PIE1|=0x30; //open usart interrupt
}
void InitAD()
{
TRISA0=1;
ANSELA|=0x01;
ADCON0=0x81;
ADCON1=0xe0; //Fosc/64  16M转换时间4us
ADIF=0;
DelayUS(30);
ADCON0|=0x02;
}
void EnableInt()
{
INTCON=0xd0; //GIE,PEIE,TMR0IE,RB0/INT,IOCIE
}
void InitSystem()
{
InitGPIO();
InitClock();
InitTimer0();
InitTimer1();
InitUSart();
EnableInt();
}

if(RB2==0&&RD1==0)
{
   TMR1ON=0;
  PIE1&=0xcf;
  PIE1&=0xfe;
  RCSTA&=0x7f;
  CREN=0;
  TXEN=0;
  TXIE=0;
  RCIE=0;
  ADCON0&=0xfe;
  TRISA=0xff;
  TRISB=0xfa;
  TRISC=0xfc;
  TRISD=0xff;
  TRISE=0xff;
  ANSELA=0xff;
  ANSELB=0xfe;
  ANSELD=0xff;
  ANSELE=0xff;
  OSCCON=0x02;
  while(LFIOFR==0)
   ;
  SLEEP();
  NOP();
  NOP();
  RESET();
}

进入休眠模式后,还有18mA电流,工作时23mA电流,上面代码有什么问题吗?请大家百忙之中帮我看看。谢谢!

网友A:
如此大的电流,最大可能是某些IO口处于对外输出状态
如某个IO口为输出状态,且为高电平,而且负载是200Ω    则IO电流=5/200=25mA

网友B:
量口线状态,输出状态的端口,带了负载,不管输出高还是输出低都可能耗电。还有模拟器件也是耗电大户,比如片内的AD和比较器。

楼主:
现在不是IO口最后都设置成了输入状态吗,还会不会出现你们说的这种现象?

楼主:
AD已关闭,串口也已经关闭。

网友C:
看你把IO口都设置成输入,那你有没有把这些IO口接上拉或下拉?如果IO口悬空,感应电压会造成内部数据输入口频繁翻转,电流会大大增加。

楼主:
串口输入口,AD采样口,这些接上拉或下拉,会不会影响功能啊?

网友A:
只要电阻购大就没问题

楼主:
已经解决了,原因是外围有个ttl转232芯片在耗电。

网友D:
选择MICROCHIP主推的XLP系列单片机